用12v的电源如何点亮一个24v的8*8LED点阵,该用什么驱动芯片设计一个电路升压?

楼主(2023-05-11):
LED点阵点亮问题,求大神指教
如果用12v的电源,想点亮一个24v的8*8LED点阵,应该用什么驱动芯片设计一个电路升压来点亮

网友A:
电压已知,升压电路如何制作取决于电流,电流不大用boost,一面墙那么大的点阵用的方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使用mc34063为核心设计升压电路将12V转24V

网友C:
这是什么样的点阵,居然用24V驱动,一个点有多少个LED? 有没有驱动板?

网友D:
我的LED点阵都是5V供电的,没用过超过5V的。楼主可以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已知,升压电路如何制作取决于电流,电流不大用boost,一面墙那么大的点阵用的方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想做一个LED点阵的交通灯,相位灯用一个驱动芯片驱动两个LED点阵(就比如南北这两个路口的绿灯同时亮,然后其他的类似这样),现在不会用驱动芯片驱动LED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LED点阵都是5V供电的,没用过超过5V的。楼主可以升压。

我做一个交通信号灯系统设计是两相位控制,采用将反方向同色的这组LED点阵交通信号灯串联,可以通过单片机某一端口控制,这种应该用什么驱动LED的芯片好,管脚分配应该怎么连

网友E:
BOOST升压芯片比如LM2587?

网友F:
用LM317组成电压放大电路

网友C:
如果只是信号灯用什么点阵啊,直接串联+并联,普通晶体管就可以驱动。

网友G:
网上找找 升压的IC ,这种应该很多

网友H:
使用MAX16820芯片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将12V转换为24V

网友I:
要用12V的电源点亮一个24V的8x8 LED点阵,可以使用升压电路将12V电压升高至24V。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芯片来实现电路升压。
常见的升压芯片有LM2577和MT3608等,这些芯片能够对电压进行有效地转换,并能满足所需供电范围。
可以将驱动芯片和升压芯片结合起来,从而设计出一个可行的电路,以控制LED点阵的显示。
例如,使用MAX7219驱动芯片以及MT3608升压芯片,先将12V电源输入MT3608中进行升压转换,再通过MAX7219进行LED点阵的扫描、显示、控制等操作。
但是需要注意,在电路设计过程中,还需要根据LED点阵的具体参数确定电流限制等参数,以确保整个电路的安全可靠性。

网友J:
感谢评论区的大佬讲解问题,太棒了

网友K:
提高电压使LED驱动电流在范围内即可,具体范围见数据手册。

网友L(2023-06-12):
有时候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像pc电源有+5v -5v,+12v,3.3v这样就采用降压的方式,不可能给每个电压再单独配个电源,像照相机闪光线路,小电流,大电压就采用升压的方式,闪光灯是高电压,像逆变电源把12v升到220v,是不得已的方式(野外或应急),还有把3.7v升压到9v,用于万用表,(受限于电池仓尺寸),但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没有人非要用12v升到220v。用12v升到24v方法很多,但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何不再买个24v电源,或者把led换成5v,12v的,从维修方便,从能源的转换效率都比12v转24v要好的多。作为工程的可靠性越简单条理的越是最优解。如果说是进公司面试就是考你的能力,或者24v电源奇贵无比,或者受其他条件限制,那是另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