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代码功能是否实现?

楼主:
请问大佬们我的代码有没有错误,有没有实现这些功能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3^7;
void main()
{
        SCON=0xd0;//工作三
        PCON=0x80;//加倍

        TH1=0xFD;//9600波特率
        TL1=0xFD;

        TR1=1;
        ES=1;
        EA=1;
        TB8=!P;

        TMOD=0x20;

        P2=0xff;

        while(1)
        {
                                        SBUF=P1;
                while(!TI);
                TI=0;
                while(!RI);
                RI=0;
                                                        if(RB8!=P)//奇校验
                                                        {P0=SBUF;
                                                                led=0;}
        }
}

网友A(2023-05-12):
好像是我回复的帖子的续亼,TB8做了奇校验,RB8哪里去了?难道我要全写出来你才会吗?没有项目需求书谁知道RB8校验失败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我回复的帖子的续亼,TB8做了奇校验,RB8哪里去了?难道我要全写出来你才会吗?没有项目需求书谁知道 ...

请问这个RB8不是有在后面吗,还是说要盖在哪里,微机课的任务好像也没有项目需求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我回复的帖子的续亼,TB8做了奇校验,RB8哪里去了?难道我要全写出来你才会吗?没有项目需求书谁知道 ...

请问你的意思是不是改成if(TB8!=P)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我回复的帖子的续亼,TB8做了奇校验,RB8哪里去了?难道我要全写出来你才会吗?没有项目需求书谁知道 ...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3^7;
    void init()
    {
                                    SCON=0xd0;
            PCON=0x8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TMOD=0x20;
            P1=0xff;
                                    led=0;

    }

    void fs()
    {
            ACC=P1;
            TB8=!P;
            SBUF=ACC;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fs();
            }
    }

    void  js() interrupt 4
    {
                    if(TI)
                                    TI=0;
                    else
                    {
                            RI=0;
                            ACC=SBUF;

                            if(RB8!=P)P0=SBUF;
                            else
                            {
                                    led=!led;retur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