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和保险丝如何选型?

楼主(2023-05-12):
已知输入交流220V,整流二极管1N5408,滤波电容450V 150UF,如何计算出NTC和保险丝的参数。

网友A:
150uF用5D-15就行,经验值。保险无法计算,要求高可以用大电容,要求不高节约成本就用小电容,根据电容无法推算电流,1N5408相对于150uF显然是太保守,留了非常大的裕量,更不能用来计算了。

网友B:
根据整流后直流310V左右,瞬间最大电流为16.1A,按照这个电流来选择NTC和保险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