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简单IO口的8LED显示温度控制器,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吗?

楼主(2023-05-12):
#include<AT89X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FLOAT.H>
//#includ<Delay.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signed char schar;
typedef signed int sint;
#define DQ P3_7//温度检测P3.7
#define KEY_SET 14
#define KEY_COMFIRM 15
extern void DelayXms(uint xms);
extern uchar KeyScan();
uchar  code dis_cod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int timecnt=0,step=1,stepcnt=0;
uchar temptable[11],position=0;
schar temp=0;//延时函数

void DelayXus(uint i)
{
        while(i--);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lalDS18B20()
{ uchar x=0;
        DQ=1;//DQ复位
        DelayXus(8);//稍做延时
        DQ=0;//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Xus(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拉高总线
        DelayXus(14);
        x=DQ;//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
        DelayXus(20);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Byte()
{
        uchar i=0,dat=0;

        for(i=8;i>0;i--)
        {
                DQ=0;//给脉冲信号
                dat>>=1;
                DQ=1;//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Xus(4);
        }
        return dat;
}//写一个字?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Xus(5);
                DQ=1;
                dat>>=1;
        }//Delayxus(4)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InitialDS18B20();
        WriteByte(0xcc);//跳过度序号列的操作
        Write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InitialDS18B20();
        WriteByte(0xcc);//跳过度序号列的操作
        WriteByte(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Byte();
        b=ReadByte();
        t=b;
        t<<=8;
        t=t|a;
        tt=t*0.0625;//5/8
        //t=tt*10+0.5;//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 t;
}
//ledplay 数码管显示,chan0-8,num数值0-9、符号*/
        void ledplay(uchar chan,uchar num)
        {if(chan<8&&num<=10)
                {
                        P2=0xff;
                        P2=(~(0x01<<chan));//选取第N位
                        P0=dis_code[num];//显示
                        DelayXms(100);//delay();
                }
        }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0x10;
                TH1=0xfc;
                TL1=0x18;
                EA=1;
                ET1=1;
                TR1=1;
        }
        /*
        /*tempdisplay温度显示*/

void tempdisplay(schar tem)
        {schar tempbit1=0;
                schar tempbit2=0;
                //if((tem<=-40||(tem>=125))return;
                if(tem<0)
                {ledplay(5,10);tem=256-tem;
                }
                if(tem>99)
                {
                {ledplay(5,1);tem=tem-100;
                }
                tempbit1=tem%10;//各位HexToBcd
                tempbit2=tem/10;//十位
                ledplay(6,tempbit2);
          ledplay(7,tempbit1);
        }}
        //Timer1Interrupt定时器1000us*1000=1s
//        void Timer1 Interrupt(void)interrupt3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TH1=0xfc;
                TL1=0x18;
                timecnt++;
                if(timecnt>=1000)//1s温度值存放
                {timecnt=0;
                        stepcnt++;
                        if(stepcnt>=step)
                        {stepcnt=0;
                                if(position<10)temptable[position++]=temp;
                        else
                        {temptable[position]=temp;
                                position=0;
                        }
                }
        }
}
        uint setStep()
{uchar key,i=0;
        uint step=0;
        P2=0xff;//清屏
        for(;;)
        {key=KeyScan();
                if(key==KEY_COMFIRM)return step;
                if(key<10)
                {step=key;
                        for(;;)
                {        key=KeyScan();
                        ledplay(7,step);
                        if(key==KEY_COMFIRM)return step;
                        if(key<10)
                        {step=step*10+key;
                                for(;;)
                                {key=keyScan();
                                        if(key++KEY_COMFIRM)return step;
                                        ledplay(6,step/10);
                                        ledplay(7,step%10);
                                        if(key<10)
                                        {step=step*10+key;
                                                for(;;)
                                                {key=KeyScan();
                                                        if(key==KEY_COMFIRM)return step;
                                                        ledplay(5,step/100);
                                                        ledplay(6,(step%100)/10);
                                                        ledplay(7,step%10);
                                                        if(key<10)
                                                        {step=step*10+key;
                                                                for(;;)
                                                                {key=KeyScan();
                                                                if(key++KEY_COMFIRM)return step;
                                                                ledplay(4,step/1000);
                                                                ledplay(5,(step%1000)/100);
                                                                ledplay(6,(step%100)/10);
                                                                ledplay(7,step%10);
                                                        }
                                                }
                                        }
                                }
                        }
                }
        }
}
}
}

void main()
{uint i=0,j;
        InitTimer 1();
        for(;;)
        {uchar ker=0xff,dis;
                i=ReadTemperature();//读温度
                if(i!=0xffff)temp=i>>4;
                tempdisplay(temp);//主循环显示温度
                key=KeYscan();//检查按键
                ledplay(0,key);
                if(key==KEY_SET)//进入设置状态
                {if(0!=(j=setStep()))
                        step=j;
                }
                if(key<10)//如果有0-9按键按下,
                {if(key==0)key=10;//按下0,显示10秒?
                        dis=((position>=key)?(position-key):(11+position-key));//找到前N秒的温度值存放占位置
                        for(j=0;j<20;j++)//显示之前的温度,并多次刷新、使之前显示一段时间
                        {if(key==10)
                                {ledplay(0,1);ledplay(1,0);}//显示10s
                                else ledplay(0,key);//显示XS
                                tempdisplay(temptable[dis]);//显示存储温度
                        }
                }
        }
}
void DelayXms(uint xms)
{uint i;
        uchar j;
        for(i=xms;i>0;i--)
        for(j=110;j>0;j--);
}uchar KeyScan()
{uchar cord,keyValue;
        cord=0xff;
        P1=0xfe;
        if((P1&0xf0)!=0xf0)
        {DelayXms(5);
                if((P1&0xf0)!=0xf0)//消除键盘抖动延时10ms
                {cord=P1;
                }
        }
        P1=0xff;
        P1_2=0;
        if((P1&0xf0)!=0xf0)
        {DelayXms(5);if(P1&0xf0)!=0xf0//消除键盘抖动延时10ms
                {cord=P1;
                }
        }
        P1=0xf0;
        while(P1!=0xf0);//等待按键释?
        ?/com=com1+com2;
        switch(cord)
                {case 0xee:keyValue=7;break;//7P1.0-P1.3为列,P1.4-1.7为行
                case 0xed:keyValue=8;break;//8
                        case 0xeb:keyValue=9;break;//9
                        case 0xe7:keyValue=11;break;//%
                        case 0xde:keyValue=4;break;//4
        case 0xdd:keyValue=5;break;//5
                        case 0xdb:keyValue=6;break;//6
                        case 0xd7:keyValue=12;break;//X
                        case 0xbe:keyValue=1;break;//1
                                case 0xbd:keyValue=2;break;//2
                                case 0xbb:keyValue=3;break;//3
                                case 0xb7:keyValue=13;break;//-
                                case 0x7e:keyValue=14;break;//ON/C
                                case 0x7d:keyValue=0;break;//0
                                case 0x7b:keyValue=15;break;//=
                                case 0x77:keyValue=16;break;//+
                default:keyValue=0xff;
        }
        return keyValue;
        }

网友A:
你这东拼西凑的代码,错误一大堆,神仙也帮不了你。看看这个示例可能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