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汇编程序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
我使用DS1302加LCD1602做电子时钟,在proteus上仿真LCD1602应该显示时间的地方却显示问号,在实物上可以正常显示,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2023-05-13):
既然实物正确就别管太多,仿真软件太依赖模型的正确性,这个你完全控制不了的东西想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实物正确就别管太多,仿真软件太依赖模型的正确性,这个你完全控制不了的东西想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到了实习生求思路的季节,为了过必须有仿真,实物过不过反而排在后面

网友C:
你肯定是用了江科大自协的破代码,之前有网友就找过我 也是实物测试OK 仿真就出问题了。因为江科大的代码是错的。
上是江科大的代码 波形杂乱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