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求助,现在lcd显示脉搏特别奇怪,数字特别小,特别容易报警?

楼主: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menu_1;           //设置不同报警参数的变量
uchar flag_200ms ;        //200毫秒的变量

unsigned char i=0,rate=0,timecount=0;
unsigned int time[6]={0};
uchar rate_l=2,rate_h=200;   //脉搏上下限报警值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定义,仿真
sbit key1 = P3^6;        //按键IO口定义,仿真
sbit key2 = P3^5;        //按键IO口定义,仿真
sbit key3 = P3^4;        //按键IO口定义,仿真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指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指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写指令
    rw=0;         //对1602写操作
    P0=com;         //P0口对1602写指令
    delay_uint(25);
    e=1;         //e=1使能信号
    delay_uint(100);   //延时一下等1602完成操作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写数据
    rw=0;         //对1602写操作
    P0=dat;          //P0口对1602写数据
    delay_uint(25);
    e=1;         //e=1使能信号
    delay_uint(100);   //延时一下等1602完成操作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写1602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写1602第二行的地址
    while(1)
    {
        if(*p == '\0')  break;    //\0字符串的结尾标志  break结束while循环 结束写字符
        write_data(*p);        //写数据
        p++;                //指针地址加1
    }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if(date == 1)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lcd1602上显示3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lcd3(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写1602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写1602第二行的地址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显示百位数,加0x30转换为ASCII字符
    write_data(0x30+date/10%10);    //显示十位数
    write_data(0x30+date%10);       //显示个位数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不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是,地址指针加 1
    write_string(1,0,"    000/min    ");      //初始化1602显示
    write_string(2,0,"  H:000  L:000  ");      //初始化1602显示
    write_lcd3(2,4,rate_h);
    write_lcd3(2,11,rate_l);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new  这个变量的功能是做按键松手检测的
    key_can = 0;                //按键值还原成0
     if(key1 == 0 || key2 == 0 || key3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延时消抖动
        if(key_new == 1)
        {
            key_new = 0;        //key_new = 0   说明按键已按下
            if(key1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1;     //得到按键值
            if(key2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2;     //得到按键值
            if(key3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3;     //得到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key_new = 1   说明按键已经松开了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2)
        {
            menu_1 = 0;          //menu_1 = 0 退出设置了,在正常显示界面下
            init_1602();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设置*********************/
    if(menu_1 != 0)
    {
        if(menu_1 == 1)          //设置脉搏上限报警值
        {
            if(key_can == 2)    //加键
            {
                rate_h ++;           //设置脉搏上限报警值 加1
                if(rate_h >= 255)
                    rate_h = 0;
            }
            if(key_can == 3)    //减键
            {
                rate_h -- ;           //设置脉搏上限报警值 减1
                if(rate_h <= rate_l)
                    rate_h = rate_l + 1;    //限制脉搏上限不能低于脉搏下限
            }
        }
        if(menu_1 == 2)          //设置脉搏下限报警值
        {
            if(key_can == 2)    //加键
            {
                rate_l ++;                   //设置脉搏下限报警值 加1
                if(rate_l >= rate_h)
                    rate_l = rate_h - 1;   //限制脉搏下限不能高于脉搏上限
            }
            if(key_can == 3)    //减键
            {
                if(rate_l == 0)
                    rate_l = 1;
                rate_l -- ;                  //设置脉搏下限报警值 减1
            }
        }
        write_lcd3(2,4,rate_h);               //显示上限报警值
        write_lcd3(2,11,rate_l);        //显示下限报警值
        delay_1ms(10);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rate != 0)
    {
        if((rate <= rate_l) || (rate >= rate_h))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取消报警
        }
    }else
    {
        beep = 1;   //取消报警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while(1)
    {
        key();                     //按键函数
         key_with();                 //按键设置函数
          rate=6000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5;      //计算脉搏次数
            write_lcd3(1,5,rate);     //显示脉搏
            clock_h_l();             //报警函数
        delay_1ms(1);          //延时1毫秒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由P3.2端口引入,低电平或下降沿引起
{
    if(timecount<8)   //当连续两次检测时间间隔小于8*50ms=400ms不处理
        {
           TR0=1;//开定时器
        }
    else
    {
         time[i]=timecount*50+TH0+TL0;//算出间隔时间,timecount是50ms计数,每隔50ms timecount加1
//         time[i]=timecount*50+TH0*0.256+TL0/1000;
//         time[i]=TH0*256+TL0;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12M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i++;
        if(i==6)//记录到超过等于6次时间
        {
            i=1;//计数从1开始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12M
        timecount++;//每50ms一次计数
        if(timecount>25)     //当超过25*50ms=1.5s没有检测到信号停止显示
        {
            i=0;//数据个数清零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TR0=0;//定时器关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12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