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为啥会中间断开分两次发送啊?

楼主(2023-05-12):
51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为啥会中间断开分两次发送啊,,我设置的是1s间隔发送,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A:
你自称1s间隔,但是图中间隔是126ms!

网友B:
放程序啊,你这神仙来了也回答不了。

网友C:
显示不过来?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分两次发送,只是传输被某种因素打断造成间隔变长,调试工具认为是两个包,要认真分析时间戳。上边也说了间隔和你描述的也不一样

网友E:
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下一个接收到的时间减去上一个接收到的时间=127mS,9600的波特率,发不过来了。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G:
五楼正解,是接收端的串口助手当成了2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一个接收到的时间减去上一个接收到的时间=127mS,9600的波特率,发不过来了。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是代码,和接收的时间,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程序啊,你这神仙来了也回答不了。

这个是程序和接受时间,就是想实现能够发送一串数据,但是莫名的中间会断开,实在是能力不行,帮忙指路下吧,谢谢

网友H:
代码我看了,没啥问题。
应该是你串口助手配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I:
串口助手的超时时间改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助手的超时时间改大一点

解决了,我把串口助手的分包时长修改大点就没问题了,非常感谢,大佬威武

网友J:
检查一下字符超时

网友K:
数据长度超过串口发送缓冲区大小: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数据时,使用一个发送缓冲区来存储待发送的数据。如果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超过了缓冲区的大小,就会导致数据被分成多次发送。你可以检查一下串口发送缓冲区的大小,并确保你的数据长度不超过该限制。  发送数据的速度过快:如果你在发送数据时没有适当的延时或控制发送速度,可能会导致数据被分成多次发送。在每次发送完一组数据后,建议在发送下一组数据之前加入适当的延时,以确保数据被完整发送。  中断发生:某些情况下,中断的发生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被中断并分成多次发送。例如,如果你的单片机使用了其他中断,并且在发送数据时发生了该中断,会导致发送过程被中断。确保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没有干扰到串口发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