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在原理图中只有两个引脚,但是PCB中有四个引脚?

楼主(2023-05-12):
那如何设置另外两个引脚的网络号,还是要换一种封装啊

网友A:
不需要设置,4个脚是为了安装牢靠,实际上只接2个就行,剩下2个不要去管。

网友B:
画SCH库的时候就画4个引脚,画原理图时两两接在一起,不就好了,画PCB就不用管管脚网络了

网友C:
用斜对着的两个脚,另外两个脚空着

网友D:
需要改动原理图元件库为4个脚,或改动PCB库元件为2个脚就可以了,但一定要原理图库和PCB库相同,不然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