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Pd参数是什么?

楼主(2023-05-12):
如题,我看很多mos管的封装都是很小的sot23,但是电流id都能达到好几A,Vds能达到2,30V,我就好奇这个pd是指功率吗?如果是这样,Id*Vds不就远超Pd

网友A:
power dissipation只跟封装和散热关系最密切,跟Id和Vds关系不大,因为这两个参数不可能同时很大。如果同时很大,那么Pd就很小。

网友B:
PD 是指:最大耗散功率.是指场效应管性能不变坏时所允许的最大漏源耗散功率.使用时,场效应管实际功耗应小于 PDSM 并留有一定余量.此参数一般会随结温度的上升而有所减额.(此参数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