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传感器能直接和继电器接吗

楼主(2023-05-12):
谢谢大家

网友A:
传感器带驱动的可以,纯传感器没有电路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带驱动的可以,纯传感器没有电路的不行。

光敏的ao接adc然后接单片机,光敏的do接继电器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敏的ao接adc然后接单片机,光敏的do接继电器这样可以吗?

show me ur manuel of sens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敏的ao接adc然后接单片机,光敏的do接继电器这样可以吗?

把这两个类型模块凑一起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两个类型模块凑一起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想在继电器上接个灯泡,那这两个器件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写程序驱动继电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在继电器上接个灯泡,那这两个器件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写程序驱动继电器了?

继电器模块和光敏传感器模块都选择5V工作电压,继电器就可以控制AC220V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模块和光敏传感器模块都选择5V工作电压,继电器就可以控制AC220V灯泡。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模块和光敏传感器模块都选择5V工作电压,继电器就可以控制AC220V灯泡。

那这种继电器,我的灯泡是不是要接在NC口上呀,接在常闭触点上?

网友C:
可以的,使用DO口,高低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