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超标加磁环后通过?

楼主(2023-05-12):
幅度12.6-56V可调,频率2.5M的信号  是绿色和蓝色那两根线  其他的是低速线   现在测试信号经过航空插头输出后 30M-1G频段有频点超标  因此多股信号线经过了一个磁环  绕了好几圈 再焊接到航空插头上  输出给负载  结果EMC过了
问题:虽然EMC不超标了  这种把信号线穿过磁环绕制多组的方法是否会衰减信本身的信号?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机器不好用示波器去测试!想问问有这方面经验的网友,谢谢

网友A:
你有测试设备,网友没有你的被测设备和测试设备,无法解答。不要什么问题都到论坛上面问,像这种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就更不应该来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测试设备,网友没有你的被测设备和测试设备,无法解答。不要什么问题都到论坛上面问,像这种根本无法回 ...

为什么不能问?我也想知道,既然磁环衰减了辐射信号,那有没有把有用信号给衰减了。多大的磁环会衰减多大频率的信号,会不会有什么对应关系,楼主有示波器的话就直接测试了,毕竟不是谁都有精度够用的示波器。他问有经验的网友,您回答不了,也就是说您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应该报以学习的姿态,而非固步自封,甚至打击别人求知的积极性。

网友C:
磁环上绕线圈就等同于一个电感,衰减肯定是有的,就看衰减的程度和频率范围是否影响到了高速信号,同样大小的磁环绕同样的圈数,所影响的范围跟磁材有很大关系,电感其中一项阻抗频率曲线可以初步判断影响范围。具体影响大小还得一实测为准。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 你这个看辐射图很明显就是时钟的多次谐振,看你这个单次的尖峰多高,这几个明显的峰值频率都能被你的时钟主频整除

网友E:
首先恭喜你emc测试通过!理论上饶了磁环信号都会有衰减,但是也要看你选用磁环的规格型号和接法。一般来说先从结果看起,只要负载正常工作说明你的方法是正确的。然后就是多做几个测试,选出最有方案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问?我也想知道,既然磁环衰减了辐射信号,那有没有把有用信号给衰减了。多大的磁环会衰减多大 ...

感觉你说得有道理,不懂就问,多提问多交流,小学老师为了让孩子增加学习的兴趣都提倡学生勇于提问和发言,所以即使我答不上,我也不会跟别人说你别问。。。

网友G:
多提问,多交流,就是论坛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