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8*8点阵能不能做出一个动态的坤坤跳舞

楼主(2023-05-13):
就像我主题说的一样,感觉可以试试

网友A:
点阵不断更换刷新

网友B:
将点阵动画数据取模,然后保存为多维数组即可。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是分辨率可能会有点!!!

网友D:
直接把点阵数据在数组里循环就行,不过这8*8分辨率,有点抽象啊

网友E:
可以,不过应该比较抽象

网友F:
“坤坤跳舞”是个什么鬼,难道与时代脱节了?

网友G: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可以,取模麻烦

网友I:
可以,取模复杂一点

网友J:
有想法,坐等源码

网友K:
这东西玩的就是一个抽像,刚在B站刷了一个PWM波形实现铁山靠的,虽然真的很抽象,但配上音乐还挺带感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坤坤跳舞”是个什么鬼,难道与时代脱节了?

坤同"鲲",诞生于太古宙,经过两年半的练习,在寒武纪时期成为一代霸主,并学得银河第一神功"铁山靠",纵横于银河系
后来,从地球的外形中得到灵感,并发明了篮球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坤坤跳舞”是个什么鬼,难道与时代脱节了?

我给你来个试试

网友N:
8x8点阵的分辨率相对较低,可能无法呈现非常精细的坤坤动画效果。因此,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点阵的限制和显示能力。另外,点阵的刷新速度和控制电路的性能也可能对动画效果产生影响。

网友O: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由于8*8点阵分辨率较低,最终的效果可能和想象的有很大差别

网友P:
不可以 因为点阵太小,只看到有像素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