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采集多路数据的思路

楼主(2023-05-13):
我想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收集七十路电压,输出的是模拟量 因此需要ad转换 我是想用adc0809进行ad转换 要用的管脚也非常多

网友A:
ADC的D0至D7可以并到一块,70路要用到9块ADC0809芯片,但START引脚和OE引脚要用到逻辑门来控制启动和输出,分时顺序去控制这两个引脚,待一个芯片采集完成后再去启动下一片的电压采集

网友B:
七十路电压经过信号调理,分时通过模拟开关接到一个adc0809进行ad转换。

网友C:
70路测量用模拟开关切换的方式, 布线和线路会很恐怖. 你还可以用485通讯的方式来完成. 每一路用一块带ADC的单片机线路板(分机线路板和程序都相同, 用编码开关作地址区分不同的路), 全部只要2条数据线(最长可几千米, 看485标准), 每一分路都都是2条数据线连数据总线(也是2条, 最基本的485芯片都能连100多个设备)

网友D:
用stc带ADC的单片机采集,比如用stc8h系列的单片机有15路adc,12位的ADC。用5片单片机就能采集70路,一片做主机,4片从机。5个串口都连在一起,主机再引出4个引脚各连接一个从机,用来给从机一个中断信号分别采集ADC值并通过串口返回到主机
5个单片机就算2块钱一片也只要10元成本,很划算

网友E:
根据需要的ad精度和采集速度,可以选用spi总线的ad转换芯片,单片机单独用引脚控制CS电平,然后读取对应的ad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D0至D7可以并到一块,70路要用到9块ADC0809芯片,但START引脚和OE引脚要用到逻辑门来控制启动和输出,分 ...

并到一起他会丢失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路测量用模拟开关切换的方式, 布线和线路会很恐怖. 你还可以用485通讯的方式来完成. 每一路用一块带ADC的 ...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关于485通讯的 我不是很清楚主机能不能把接收到的所有数据发送到电脑上显示

网友F:
可以用多种方法实现, CD4051+运放+矩阵(一次采集几路),轮询
或者用485方式设置地址,采集板只是地址不同也可以得到
多串锂电池保护板就是多路电压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多种方法实现, CD4051+运放+矩阵(一次采集几路),轮询
或者用485方式设置地址,采集板只是地址不 ...

什么是485方式设置地址 能稍微详细一点说吗 我是刚学我不是特别懂 用的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能把数据集中并发到电脑上吗?

网友G:
真的会用用ADC0809做产品吗?

网友H:
70路信号不少,建议分片处理,把AD采集单独出来,8路或者16路一个模块,采用总线布线连接。轮巡方式,如果要求同步,你还得用一个cpld或者FPGA同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