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敏传感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3-05-13):
光敏传感器DO接了继电器,现在负载要接个灯泡,灯泡的引脚一个接继电器的NC(常闭触点),一个接地。

我现在疑惑的是一般负载不是接在NO常开触点吗?
求解答为什么接在nc端,谢谢!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应用,一般的情况是条件满足,继电器通电,继电器吸合,常开闭合(常闭断开),用电器得电工作。但也有不控制的时候用电器工作,比如需要灯亮18个小时,灭6个小时,此时用吸合灯亮就没有不吸合灯亮好,起码继电器耗电少,继电器吸合6个小时,断开18小时,显然省电。另外你看一下你那个感光模块,比如有光时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你的应用是有光,感光模块输出高电平,灯不应该亮,那灯泡就接在NC,如果没光,需要灯亮,就接在常开那端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应用,一般的情况是条件满足,继电器通电,继电器吸合,常开闭合(常闭断开),用电器得电工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