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q3535变压器 我用72v电动车充电器改12v

楼主(2023-05-13):
我用72v电动车充电器改12v,拆了次级线圈。 4脚 是5.1k配472 以前的烧坏了,另一个是60v 同样变压器 是6.8k配472,5.1k会不会小,二极管是30a并了2块60a,输出6a电流发热大,还压降,但前级发热不大。 3842芯片

网友A:
第一个频率75K,第二个频率56K,频率高开关损耗大发热就高一些。

网友B:
这样折腾,不如直接买一个12v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