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分析电路中LM358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5-13):
LM358在电路中应该是起到一个迟滞电压比较器的作用,希望有大佬能为我解释一下它的工作原理,R12、R13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R12、R13决定前级运放放大倍数。

网友B:
358左边是个放大器,R12、R13确定放大倍数。右边才是滞回比较器。

网友C:
一个电压放大器+一个带迟滞电压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阻5脚是同相输入端!不是反向输入端。

第二级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迟滞电压比较器,迟滞电压比较器反馈是接在正输入,此电路是接在负输入。

反馈电阻5脚是同相输入端!不是反向输入端。

网友D:
两级交流信号放大,第一级同相放大,第二级反相放大,但是电路中lm358是单电源供电,所以R6和R10分压抬升了同相端电压,以保证输出交流信号完整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级交流信号放大,第一级同相放大,第二级反相放大,但是电路中lm358是单电源供电,所以R6和R10分压抬升了 ...

仔细看看R9,这叫“放大”?!

网友E:
这是指尖心率检测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左边是个放大器,R12、R13确定放大倍数。右边才是滞回比较器。

明白了请问右边十字节点处的电压应该怎么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R13决定前级运放放大倍数。

明白了,感谢回复右边的十字节点处电压怎么计算呢?

网友F:
R12、R13决定比较器电平翻转的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压放大器+一个带迟滞电压的电压比较器

好的感谢大佬,那么请问右边十字节点处的电压怎么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指尖心率检测电路吧

是的,ST188光耦采集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阻5脚是同相输入端!不是反向输入端。

第二级是迟滞电压比较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那么请问右边十字节点处的电压怎么算啊?

(1+R12/R13)*VI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那么请问右边十字节点处的电压怎么算啊?

开启电压(低电平跳变高电平)=VCC*(R10/(R10+R9//R6));翻转电压(高电平跳变低电平)=VCC*(R10//R9/(R10//R9+R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那么请问右边十字节点处的电压怎么算啊?

也就是说电路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输出时,R9与R10并联,而电路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时,R9与R6并联进行计算,当然,这个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运放输出高电平不可能是VCC,输出低电平也不可能是0V,所以,严格的说需要计算各自流过节点的电流进行合并计算。当然,对于这个电路,没有必要进行精确计算。

网友G:
123是一个放大器,同相输入,负反馈,输出由1脚送到第二个放大器567,567接成同相放大器,负反馈

网友G:
R12是负反馈电阻,R13是反相输入端的偏置电阻

网友C:
“5脚是第二个比较器的比较基准电压,不是反馈输入。”?R9怎么解释?

网友C:
反馈不但有负反馈(放大器),也可以是正反馈(迟滞电压比较器之类的施密特触发电路),这个电路利用R9引入正反馈使358的5脚参考电压不但与VCC有关,也与358的7脚输出状态有关从而解决了电压比较器在参考电压临界点出现频繁跳变问题。在这里,R9确定正反馈量,显然是反馈电阻,因为R9的接入将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状态影响了其5脚的参考电压值。也就是输出对输入的影响,这就是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23是一个放大器,同相输入,负反馈,输出由1脚送到第二个放大器567,567接成同相放大器,负反馈

567不是放大器!是电压比较器!R9是接在输出与同相输入端之间不是输出与反相输入端之间!所以,不是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电压(低电平跳变高电平)=VCC*(R10/(R10+R9//R6));翻转电压(高电平跳变低电平)=VCC*(R10//R9/(R1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电压(低电平跳变高电平)=VCC*(R10/(R10+R9//R6));翻转电压(高电平跳变低电平)=VCC*(R10//R9/(R10 ...

我懂了,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23是一个放大器,同相输入,负反馈,输出由1脚送到第二个放大器567,567接成同相放大器,负反馈

567哪来的负反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那么请问右边十字节点处的电压怎么算啊?

LM358输出电压摆幅 0 至Vcc-1.5V。如果VCC=5V,R6、R10是分压电阻,分压比等于阻抗比,十字节点处的电压约1.23V,R9加入正反馈后十字节点处的电压约在1.18V与1.49V跳变。跳变幅度与R9的值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358输出电压摆幅 0 至Vcc-1.5V。如果VCC=5V,R6、R10是分压电阻,分压比等于阻抗比,十字节点处的电压 ...

为何输出电压上限不是Vcc而是Vcc-1.5V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输出电压上限不是Vcc而是Vcc-1.5V呢?

如果你使用5V供电,可以考虑使用轨至轨输出的LMV358.这样,输出可以接近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使用5V供电,可以考虑使用轨至轨输出的LMV358.这样,输出可以接近VCC

可惜换不了

网友I:
lm358工作原理是两路输入为模拟信号,输出则为二进制信号0或1,当输入电压的差值增大或减小且正负符号不变时,其输出保持恒定。
LM358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网友I:
LM358 2脚接两只2K电阻从5V分得2.5电压作为参考电压,3脚接10K电阻得到0-5V电压来作比较电压,当3脚电压高于2.5伏,比较器1脚输出高电平等于电源电压5V,当3脚电压低于2脚的2.5V,1脚输出低电平等于0V,1脚输出经5.1K电阻连接到电压跟随器5脚,由7脚输出经R3到驱动三极管Q1放大驱动电流后流经LED1,使LED1发光或不发光。7脚输出5V时,LED1发光,7脚输出0V时,LED1不发光。R8是LED1的限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I:
LM358 2脚接两只2K电阻从5V分得2.5电压作为参考电压,3脚接10K电阻得到0-5V电压来作比较电压,当3脚电压高 ...

发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