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思路 一个按键,一个led 按键按下以后,LED点亮,如果不按灯就一直亮

楼主(2023-05-14):
按键按下以后,LED点亮,如果不按灯就一直亮,再按一次LED闪烁,再按灯熄灭。怎么用程序实现呢?请大佬们给一个思路。

网友A:
给一个无符号变量status,初值0,按键status++,如果status>3则status=0
那么0==status 灯灭
1==status 亮灯
2==status 闪烁

网友B:
判断按键按键的次数,然后选择LED的状态,用switch语句看符合哪种按键情况执行哪个led的状态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无符号变量status,初值0,按键status++,如果status>3则status=0
那么0==status 灯灭
1==status  ...

正解!写到这份上,就差给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无符号变量status,初值0,按键status++,如果status>3则status=0
那么0==status 灯灭
1==status  ...

感谢大佬提供思路,

网友D:
三次按键,三个状态。再加上在一定时间内是否有按键按下。状态机就出来了。

网友E:
除3取余,之后case判断?

网友F:
这个不就荧光棒吗?

网友G:
给按键次数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根据变量的数值来确定灯的状态

网友H:
按键num++,限幅0-3;3个处理子函数对应0-3,分别常量,闪烁,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