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可以工作在5V4A的直流电源下吗?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23-05-14):
(无正文)

网友A:
5V1000A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直流电源的标称值是其最大输出能力,其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的等效电阻。STC89C51正常工作电流几mA到几十mA。

网友C:
不会!5V4A只是电源的供电能力,必须大于负载电流!当然,前提是这个电源不会因为负载小而出现电压升高的情况。

网友D:
5/0.5A都可以工作

网友E:
只要5V是稳定的, 100A的电源都可以用.

网友F:
电压稳定就不会有问题,89C52工作是需要正常的电压

网友G:
单片机的供电需要5V稳定的电压,电流消耗也就几十毫安,所以电源是4A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H:
根据多年硬件经验最好5V串一个22-51的电阻,可以大大降低售后单片机死掉的问题

网友I:
5V 10000A都没有问题。

网友J:
5V 4A是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而不是单片机实际消耗的电流.单片机的实际电流消耗取决于你的应用和连接的外部电路。一般来说,STC89C51的静态电流较低,通常在几毫安(mA)的范围内。在典型的应用中,它的工作电流通常在几十毫安到一百毫安之间。因此,如果您的直流电源提供5V 4A的电流能力,STC89C51应该可以安全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