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3-05-14):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不能运行,请教大家!
    #include "stc8h.h"
    #include "plc.h"

    unsigned int sess=0,ses=0;//毫秒   秒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sess++;         //毫秒
    if(sess==1000) //1000毫秒 =1s
    {
        sess=0;        //ms 等于0
    ses++; //s 加1
    }
    }

    /*******************************************************************************
    * 函 数 名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s = 1;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plc();
    }
  }

void plc()
    {
//       while(1)
//       {
       switch(times) //一开始times=1
       {
            case 1:
                        GREEN_1=1;
                        RED_1=0;            //东西的红绿灯
            RED_2=1;
                        GREEN_2=0;                //南北的红绿灯
            YELLOW_1=1;               //东西的黄灯
            YELLOW_2=1;                //南北的黄灯
                      if(ses==2){times=2;ses=0;}    //s 等于0   而且回答 跳到1语句
            break;

            case 2:
            GREEN_2=1;             //南北的绿灯   高电平灭
            YELLOW_1=1;             //东西的黄灯
            YELLOW_2=0;            //南北的黄灯
                      if(ses==3){times=3;ses=0;}    //s 等于0   而且回答 跳到1语句
            break;

            case 3:
                        GREEN_1=0;
                        RED_1=1;            //东西的红绿灯
                        RED_2=0;
                        GREEN_2=1;                //南北的红绿灯
                        YELLOW_1=1;               //东西的黄灯
                        YELLOW_2=1;                //南北的黄灯
                      if(ses==4){times=4;ses=0;}    //s 等于0   而且回答 跳到1语句
            break;

            case 4:
            GREEN_1=1;             //南北的绿灯   高电平灭
            YELLOW_1=0;             //东西的黄灯
            YELLOW_2=1;            //南北的黄灯
                      if(ses==2){times=5;ses=0;}    //s 等于0   而且回答 跳到1语句
            break;

            case 5:
            GREEN_1=1;
            RED_1=0;            //东西的红绿灯
            RED_2=1;
            GREEN_2=0;                //南北的红绿灯
            YELLOW_1=1;               //东西的黄灯
            YELLOW_2=1;                //南北的黄灯
                      if(ses==2){times=6;ses=0;}    //s 等于0   而且回答 跳到1语句
            break;

            case 6:
            GREEN_1=0;
            RED_1=1;            //东西的红绿灯
            RED_2=0;
            GREEN_2=1;                //南北的红绿灯
            YELLOW_1=1;               //东西的黄灯
            YELLOW_2=1;
                      if(ses==2){times=1;ses=0;}    //s 等于0   而且回答 跳到1语句
            break;
          }
       }

网友A:
times就没变化,怎么可能看到运行的效果?

网友B:
没运行,首先检查硬件焊接或者接线问题。排除硬件之后,再检查软件方面的错误。一般也是先从各个模块查起,确保都能正常工作了。再去检查逻辑代码的问题。

网友C:
2楼对的,IO口没有初始化

网友D:
plc.h头文件里对plc()函数 声明了吗

网友E(2023-06-24):
IO口没有初始化,所以运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