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仿真可以实现继电器功能,为什么搭建实物不行呢?

楼主(2023-05-14):
仿真可以实现继电器功能,为什么搭建实物不行呢?

网友A:
R2减小到510~330试试。

网友B:
是继电器不动作吗

网友C:
测一下Q2三个管脚的电压。

网友D:
IO口驱动能力不够,R2过大,STC的话用强下拉。

网友E:
R2电阻太大,减小到200左右差不多

网友F:
你用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C:
R2并不大,可以提供1.5mA基极电流,现在小功率三极管hFE都在300多,也就相当于500mA继电器电流,怎么算都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继电器不动作吗

是的,继电器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继电器不工作

三极管极性焊错。

网友G:
3K电阻阻值不是问题,将其接P1.3引脚的一端直接接地试试,或将R1、D1直接接P1.3脚试试,应该能找出是外围电路有问题还是单片机电路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H:
这个不说哪里有问题,首先你得知道怎么去检查。第一判断单片机是否正常动作,测量输出的IO口是否有高低电平跳变,你用的PNP管,那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动作,所以第一步看单片机IO口输出是否正常。第二、断开单片机与三极管的连线,通过电阻给三极管基极施加高低电平,看三极管是否能够正常导通截止,是继电器吸合断开。

单从电路上讲,仿真给三极管基极高低电平工作正常似乎可行,但是高电平时能否让三极管截止有些存疑。正常情况下应该在三极管基极上边加一10K左右的电阻,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基极能够确保有个高电平让三极管截止,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将基极电压拉低,三极管导通为佳。

网友I:
测量一下三极管3个引脚电压,找出三极管是不是已经饱和导通。管脚有没有接错(有些三极管是BEC排列而不是EBC),继电器型号是不是选择正确。如果错用了12V工作电压的继电器也就无法在5V电压下正常吸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减小到510~330试试。

用了300欧姆的电阻也不行,现在用万用表测发现三极管C引脚对地电压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Q2三个管脚的电压。

E:5V
B:4.43V
C: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电阻太大,减小到200左右差不多

我用了300欧姆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低电平驱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极性焊错。

我用的S8550 PNP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说哪里有问题,首先你得知道怎么去检查。第一判断单片机是否正常动作,测量输出的IO口是否有高低电平 ...

单片机IO口是正常输出高低电平的,现在问题在于三极管没有随着高低电平变化而变化,并且C引脚处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量一下三极管3个引脚电压,找出三极管是不是已经饱和导通。管脚有没有接错(有些三极管是BEC排列而不是EB ...

继电器是没错的,目前问题在于三极管处,三个引脚的电压分别为:E:5V, B:4.43V  C:0V

网友J:
这个原理图应该有问题吧?工作电源在哪里?继电器要有驱动电压才会动作啊

网友J:
Q2的射极必须接电源正极,原理图上看不出那个三角形接地符号是代表什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没错的,目前问题在于三极管处,三个引脚的电压分别为:E:5V, B:4.43V  C:0V

由电压可知,PNP未饱和导通。可能是坏的三极管

网友L:
电路及参数没什么问题,如果P1.3确为低电平,大概率D3接反了,再测一下c要是0.7V左右就确定接反了。

网友I:
对调一下EC极看看,有可能三极管的EC极接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电路及参数没什么问题,如果P1.3确为低电平,大概率D3接反了,再测一下c要是0.7V左右就确定接反了。

实测C为0,可以肯定不是D3的问题,很有可能三极管根本就没有导通!如果不是三极管损坏,就有可能把EC极接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原理图应该有问题吧?工作电源在哪里?继电器要有驱动电压才会动作啊

原理图肯定没问题,元器件参数也基本上合理

网友M:
仿真能过,说明程序和接线理论上没问题。
硬件上先确定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然后直接将R2接单片机端口分别接电源正负。
如果不能正常触发和释放,查这一块的电路,即三极管和继电器,R2、D3可先摘掉。
先核心再外围调好硬件再接单片机调试,如一次性搞不定就一步一步地搞定。

网友N:
单片机仿真不能代替现实世界的电路。 您只能使用仿真来调试您的设计,但不能完全依赖仿真。

网友B:
根据你测得的电压,三极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测得的电压,三极管坏了。

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原理图隐藏了单片机的VCC和GND,楼主不知道这个秃子头上的跳蚤这么显而易见的常识,没有连GND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原理图隐藏了单片机的VCC和GND,楼主不知道这个秃子头上的跳蚤这么显而易见的常识,没 ...

他測出5v,4.43v是那个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測出5v,4.43v是那个地。

显然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继电器的地,用单片机的地根本测不出20楼的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原理图隐藏了单片机的VCC和GND,楼主不知道这个秃子头上的跳蚤这么显而易见的常识,没 ...

搞了半天,原来楼主摆了乌龙

网友O:
三极管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然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继电器的地,用单片机的地根本测不出20楼的结果。

用继电器的地測出 E:5V B:4.43V C:0V 三极管还是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O:
三极管驱动电流不够。

驱动不够?C极应该有电压!现在是C极电压为0,三极管根本就没有导通!

网友P:
查看自己电路的三极管,是否引脚焊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