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稳态触发器清零的原理理解

楼主:
数电学习--分秒计时器的时候,要求使用单稳态触发为计数器提供清零信号,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单稳态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不是用来定时的吗?我直接用一个开关清零不更方便吗?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类似使用单稳态触发器清零的设计,但是不明白它清零的原理是什么?有佬解释一下吗?(其实本人对单稳态触发器并没有多少了解)

网友A(2023-05-14):
问题是你清零以后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啊,简单的拨动开关显然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清零以后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啊,简单的拨动开关显然不行。

C:\Users\xiang'you'heng\Desktop
我就在计数器清零端设置一个拨动开关,可以在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选择,拨到高电平就清零,拨到低电平就又可以重新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