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管脚赋值不可以写在这里,必须写在main函数里面啊?

楼主(2023-05-14):
(图片)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c语言语法,任何可执行语句都应该在函数里面,你这种野指令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c语言语法,任何可执行语句都应该在函数里面,你这种野指令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谢谢答疑,请问是在这里是只可以对变量进行赋值,而不可以更改管脚寄存器状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答疑,请问是在这里是只可以对变量进行赋值,而不可以更改管脚寄存器状态吗?

这里只能定义全局变量,可以在定义的时候顺便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只能定义全局变量,可以在定义的时候顺便赋初值。

好的,谢谢

网友B:
语法错了,P0=0X00;是将P0口定义在0x00的这个地址,与头文件定义的P0口重复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语法错了,P0=0X00;是将P0口定义在0x00的这个地址,与头文件定义的P0口重复定义了

论起c语言语法你还不如楼主,P0=0x00是给端口的8个位置零,根本就不是定义地址。

网友C:
在C语言中所有的函数都 是在main里面执行,在main外面 他是不执行的

网友D:
这不在于你是在main函数里面还是外面,因为reg52。h里面已经给了p0.0的地址,所以你不能再给p0.0地址,如果你想给p0.0赋值,比如p0.0 = 0;不能写必须p0.0 = 0x00,且要写在main函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