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瑞萨D79F8513单片机用啥工具可以读写程序?

楼主(2023-05-14):
请教D79F8513A单片机用啥工具可以读写程序,谢谢大神们

网友A:
Renesas的东西都是代理提供调试烧写工具的,他们跟freescale的思路差不多,不考虑小客户,只伺候量大的行业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nesas的东西都是代理提供调试烧写工具的,他们跟freescale的思路差不多,不考虑小客户,只伺候量大的行业 ...

谢谢,空调内机单片机需要读写程序,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搞定,找到PG-FP4烧录器就没有找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