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 怎么画邮票孔?

楼主(2023-05-15):
KEEPOUT层画一排圆孔,怎么在3维效果图中,显示出来挖空的效果

网友A:
PCB厂家从来就不推荐使用KeepOut层画边框。
而且在AD中也不会把KeepOut层识别为板边。

网友B:
笨办法 放一排带孔焊盘 正中锣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笨办法 放一排带孔焊盘 正中锣断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