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挖空的问题

楼主(2023-05-15):
PCB把KEEPOUT走线都删除了,3维效果图显示正常。能正常制板吗

网友A:
Mechanical 1层画了么?

网友A:
估计那个锐角的通槽,可能加工不了,技术人员估计要和你确认的

网友B:
挖槽的地方,需要和板框的同一个层,比如keepout或机械层,不能删除

楼主:
Mechanical 1层没画,有什么问题吗。
随便画个图举例说明,实际没有锐角

网友C:
你把文件输出成GERBER文件,再看看,就知道能不能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