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无线的距离怎么样?不需要远,越短越好,<50CM

楼主(2023-05-15):
请教各位,:这个要求好满足吗,一致性好不好做。谢谢

网友A:
太好做了吧,LoRa 433MHz有房屋遮挡做5km都没问题。而且发射功率小于100mW,无论频率还是功率都符合ISM频段要求,无需申请可以自由发射。

网友B:
这个距离没问题的,射频部分买现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距离没问题的,射频部分买现成的模块。

感谢!其实应用环境的要求是越短越好,但是担心不好调,或者一致性不好,导致距离远了互相有干扰。如果能更短更好。
有没有推荐的模块?
谢谢!

网友C:
50CM可能不好做,即使不接天线,发射距离可能也会超过50CM

网友D:
离得太近了,反而不好调试。
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得太近了,反而不好调试。
有干扰

是啊,发送跟接收是离的近,怕不好调,这个东东以前都是越远越好,现在的应用环境是离得近,怕相互有干扰,所以要把距离调短。

网友C:
参考一下近场感应系统(门禁系统)设计

网友E:
可以摘掉天线后加屏蔽罩

网友F:
小于50cm距离用315M、433M是很难实现的。用超低频就可以实现。

网友A:
如果真的就是想越短越好,那可以用红外,无线想做短不太可能。

网友G:
433MHz波长大约0.69米,控制在0.5米范围不行吧。觉得还是不从距离方面考虑,从其他方式解决互相干扰的问题

网友H:
你这应该用110KH

网友I:
电磁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做了吧,LoRa 433MHz有房屋遮挡做5km都没问题。而且发射功率小于100mW,无论频率还是功率都符合ISM频段 ...

是要距离短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于50cm距离用315M、433M是很难实现的。用超低频就可以实现。

是的,找了几家做315,433芯片的厂家,都说做这么短的距离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33MHz波长大约0.69米,控制在0.5米范围不行吧。觉得还是不从距离方面考虑,从其他方式解决互相干扰的问题

是的,不好弄,放弃这个处理办法了。谢谢回帖。

楼主:
是的,不好弄,放弃这个处理办法了。谢谢回帖。

网友J:
短距离用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