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电路问题

楼主:
本人想用51单片机的IO口控制5v继电器,所用的驱动电路如图所示,给P2^0口间隔1s赋0、1来驱动继电器,因为用的是开发学习板,可以看到开发板上与P2^0口对应的LED灯正确亮灭,说明程序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在三极管并没有发挥出它的作用,因为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本人通过万用表测得三极管的三个引脚E、B、C对地电压分别为5V、4.42V、0V,我觉得这个三极管并没有正常工作,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分析一下,图中有我的实际连接图,帮忙看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和仿真图一致的系统搭建图

和仿真图一致的系统搭建图

红黑代表外接的5V直流电压

红黑代表外接的5V直流电压

网友A(2023-05-15):
把继电器换成电阻,看BEC上的电压

网友B:
三极管基极再串联发光管试看

网友C:
无非是电路接错或元件选错。你确认继电器是DC5V的,直接用5V电源接继电器绕组看看有没有动作。

网友D:
原来的R2取值3k比较合理,取值300不知道单片机I/O口能不能承受。你把三极管相关元器件焊接起来试一试,面包板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从实物看,三极管极性应该没有错。原理图也没有错误。另外,你在R2回路串联一只LED看看,以便确认单片机是不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E:
请说明三极管型号

网友F:
继电器和开发板是用同一个电源吗?照片不全,要不是一个电源不共地一根线怎么工作。

网友E:
是否三极管已经损坏。

网友G:
原理图没问题,实物照片中,单片机显然没有跟继电器共地。你测下单片机20脚跟二极管阳极是否相连。

网友H:
面包板和开发板共地了吗?

网友I:
P2.0脚不用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