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通信问题

楼主(2023-05-15):
买了块JDY-23蓝牙

按照参考接线后(只接了红圈里的4个引脚)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我发送啥,它回复啥,而不是正常的OK

想问下各位大佬,这可能是哪部分出现问题了

下面是这个蓝牙的手册

网友A:
1.可能发送的AT指令没有加回车换行

网友B:
接完VCC、GND、TX、RX四个引脚,检查串口波特率,检查是否有换行

网友C:
结尾要加  \r\n
如:  AT\r\n

楼主:
这个是图片,加在帖里的,好像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发送的AT指令没有加回车换行

这个与考虑过,也试过加\r\n,勾选、取消勾选回车,都是这个情况,而且不是指令的,按理来说不会回复,而我发送A它回复A,发送啥他回复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完VCC、GND、TX、RX四个引脚,检查串口波特率,检查是否有换行

这个与考虑过,也试过加\r\n,勾选、取消勾选回车,都是这个情况,而且不是指令的,按理来说不会回复,而我发送A它回复A,发送啥他回复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与考虑过,也试过加\r\n,勾选、取消勾选回车,都是这个情况,而且不是指令的,按理来说不会回复,而 ...

你接的是串口还是232啊,看下接线顺序对不对,TX-RX,RX-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的是串口还是232啊,看下接线顺序对不对,TX-RX,RX-TX

这个接口接错了应该不会有回复吧,然后我这个有回复,发送at,它回复a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接口接错了应该不会有回复吧,然后我这个有回复,发送at,它回复at

如果是232,接错就是发什么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