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PID程序如何绘制流程图?

楼主(2023-05-15):
#define kp 1     //比例系数
#define ki 0.4  //积分系数
#define kd  1  //微分系数

float ee,eeh,p;    //PID误差和误差累计

float PIDcontrol(float uset , float feedback)                //pid算式
{
                float duk,D;
        eeh=ee;
        ee=uset-feedback;
        p += ee;
        D = ee -eeh*p;
      duk=kp*ee+ki*p-kd*D;
        return duk;
}

网友A:
既没有判断分支也没有循环,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流水账,只要会画流程图就能堆出来,除非连流程图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网友B:
就一个简单计算,没有流程可言,无法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没有判断分支也没有循环,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流水账,只要会画流程图就能堆出来,除非连流程图长什么样子 ...

欧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简单计算,没有流程可言,无法绘制。

欧克感谢

网友C:
没有 ifelse 逻辑,不算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