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楼主(2023-05-15):
LED驱动芯片选择问题

网友A:
深圳市微电半导体

网友A:
深圳芯海

网友B:
MP3302:20引脚的LED驱动芯片,具有类似的功能和特性,可用于电流调节和PWM调光控制。
AL8807:20引脚的LED驱动芯片,适用于单个或多个LED的驱动,支持高效能的电流调节和调光控制。

网友B:
升压型驱动芯片,如XL6009或MT3608,能够将12V电压升压至24V,通常具有内置的开关管,用于实现升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