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搭建滤波器,为什么modelsim仿真出来的输入和输出是红线

楼主(2023-05-15):
FPGA搭建低通滤波器,使用MATLAB生成模拟滤波器的数据,将数据导入verilog程序中,为什么modelsim仿真出来的输入和输出是红线,请问大佬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输入没做好,就没输入,先检查一十仿真输入,能正常再看输出吧

网友B:
FPGA是纯数字电路,怎么可能生成模拟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