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和ADC0808实现万用表功能的设计思路?特别是电流和电阻部分

楼主(2023-05-1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用单片机实现万用表功能
硬件:单片机+显示(液晶or数码管任意)+N个按键(独立or矩阵键盘任选)+ADC0809。
基本要求:
按下按键测量对应信息(电压、电阻、电流),并显示当前的测量对象、测量值和单位(V/mV/A/mA/R/kR…)信息。
能问一下有哪位大佬提供一下思路吗?特别是电流和电阻部分。

网友A:
直接用STC8H3K或STC8H8K64U的12位ADC都比这个ADC0809好得到,太老的ADC了,我90年代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TC8H3K或STC8H8K64U的12位ADC都比这个ADC0809好得到,太老的ADC了,我90年代就用过。

我也想用其他的,但是是要求要用这一个

网友B:
你搜一下,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单片机万用表仿真及源码 能测直流 交流电压 电流 电容和电阻
http://www.51hei.com/bbs/dpj-80194-1.html

51单片机ADC0832万用表仿真程序设计 可以测量电压电阻电流
http://www.51hei.com/bbs/dpj-228116-1.html

网友C:
首先你的清楚有哪几个测量对象,比如可以测电压、电流、电阻。测电压直接将电压值反馈回来显示就可以了。测电流或者电阻,就把当前测量对象的电压返回,在程序内部用欧姆定律计算。你要显示测量对象、测量值和单位,建议使用液晶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单片机万用表仿真及源码 能测直流 交流电压 电流 电容和电阻

好人啊!活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