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连接LCD1602这里需要加电阻吗?

楼主:
请问我这里需要加电阻嘛

请问我这里需要加电阻嘛

请问我这里需要加电阻嘛

网友A(2023-05-16):
不需要的,除了P0口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这个电位器是用来调节显示的浓淡的, 正常来讲接5V就可以的, 如果看起来不合适就加这个电位器调下.

网友C:
1602很多子型号,我用过的这里是对比度调节,要加电位器的。你要找1602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