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23-05-16):
各位大神,可以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吗?STM32程序下载不进去

网友A:
硬件没连上。

网友B: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取下载口IO口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连线是否正常,线路是否通?

楼主:
是线路或者板子的问题嘛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老师给了一个板子,还给了需要下载进去的程序。程序运行在keil5编译正确的。然后用其他的板子都可以下载进去。唯独老师给的这个板子下载不进去。老师给的第一个板子正常下载进去了,但是STM32这个芯片特别烫。后面再下载,第一个板子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然后又买了第二个板子,这第二个板子最开始就下载不进去。各为大佬,能不能给点建议,快卡两个星期了

网友A:
特别烫就是发生了可控硅闩锁,CMOS电路没有特殊保护的话,端口电压高于Vcc+0.7V或者低于Vee-0.7V就会触发寄生可控硅,导致电源电流增大,芯片发烫,轻则烧端口,重则芯片全毁。

网友D:
买到仿品了

网友E:
感觉是仿品

网友F:
换一个板子试试呢?

网友G:
仿真器连不上板子 ,一般都 是硬件问题

网友H:
我之前的一块正点原子开发板也是检测不到,最后买了一块32芯片.换了才好。

楼主(2023-06-28):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那个做板子的人,把板子的电源接口全接反了。swdio这几个接口,店家把接线口装反了。

网友I:
检测到了STLINK,没有检测到芯片,我自己遇到的可能原因:

网友I:
检测到了STLINK,没有检测到芯片,我自己遇到的原因有:1.芯片没供电, 有些下载器驱动能力不足,需要单独给板子供电
2.下载口复用,关闭了下载口功能,需要按住复位脚下载
3.芯片有问题
4.连接线路有问题

网友J:
第一:可能是你的电源供电不足,建议外部3.3V或者是系统电源给整个板子供电

网友J:
第一:可能是系统电源需要的电流大,建议带电烧写程序;第二:仔细检查芯片选择是否正确,线束是否连接良好;第三:重新拔下烧写器,在插入烧写器试试。基本就是这三种原因

网友K:
可以换一个下载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