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2,顶层阻焊层,填充FILL无法设置网络表

楼主(2023-05-16):
如题,在AD22中,pcb布线时 要在电源芯片下边漏铜,顶层填充后可以设置网络表,阻焊层填充FILL无法设置网络表。选择网络表后,一回车,就又跳回“No Net”状态。

网友A:
阻焊层要什么网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要什么网络表??

没网络表,地线覆铜就给隔开了,本来想要连在一起的。结果没有了,成了裸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网络表,地线覆铜就给隔开了,本来想要连在一起的。结果没有了,成了裸板了

阻焊层属负片,默认全覆盖。放置填充就是绿油开窗,其没有电气属性也就不可能有网络。地线覆铜与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层属负片,默认全覆盖。放置填充就是绿油开窗,其没有电气属性也就不可能有网络。地线覆铜与其无关。 ...

感谢您的回复!又了解点pcb的工艺知识。

楼主(2024-05-11):
学了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