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法读取到DHT11的数据,LCD都正常显示

楼主(2023-05-16):
请问DHT11是没采集到数据吗?但是我换了一个DHT11也是同样的情况,在电路板上我也加了一个下拉的5K电阻,然后有说是时序问题。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如果需要观看全部代码,我发在评论区。

DHT11单片机代码:

#include "dht11.h"

/****
*******DHT11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dht11(uint i)
{
        while(i--);
}

/****
*******DHT11延时1ms函数
*****/
void delay_ms_dht11(uint i)
{
        while(i--)
                delay_dht11(90);
}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函数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
uchar DHT11_Read_Byte(void)
{
  uchar i,retry,dat=0;
        for (i=0;i<8;i++)
        {
                dat<<=1;

                while(DHT11_DQ_OUT == 0);//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elay_dht11(3);                                                //延时30us
                if(DHT11_DQ_OUT)
                        dat |= 0x01;

                retry=0;
                while(DHT11_DQ_OUT&&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12-14us 开始
                {
                        retry++;
                        _nop_();
                }
        }
        return dat;
}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函数
*******参量定义:        temp:温度值(范围:0~50°)
*******           humi:湿度值(范围:20%~95%)
*******返回值:0:正常; 1:读取失败
*****/
uchar Dht11_Get_Temp_Humi_Value(uint *temp,uint *humi)
{
         uchar buf[5];
        uchar i;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_dht11(21);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dht11(4);
        if(DHT11_DQ_OUT == 0)
        {
                while(DHT11_DQ_OUT == 0);//等待80us的低电平过去
                while(DHT11_DQ_OUT == 1);//等待80us的高电平过去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校验和
                {
                        *humi=buf[0]*10+buf[1];
                        *temp=buf[2]*10+buf[3];
                }
                else
                        return 1;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