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ED12864,征求方案

楼主(2023-05-16):
想要自制一个LED点阵屏,用788(2cm*2cm)或1088(3.2cm*3.2cm)的点阵块来装配:
1、PCB板32cm*16cm(788方案)或51.2cm*25.6cm(1088方案);
2、主控采用stm32F103RE(或VE),字库25Q128(16Mbyte),预留串口、TF卡接口、语音I2S接口;
3、接口与LCD12864兼容,即8位数据接口+3线控制;
4、类似组态屏,实现LCD12864的大部分功能;
5、全屏需要128块点阵(16*8);

那么驱动点阵用什么IC呢?不想用595,这个不能自扫。。。为了能实现最少IO,这个IC能级联最好,不能级联的话,很费IO的~~

大家伙讨论讨论,提供一下思路呗~~

网友A:
LCD12864上的控制芯片是用Verilog设计并流片好的,可以用FPGA代替。

网友B:
用CPLD实现最简单实用。

网友C:
拆个LED胸牌看看

楼主:
FPGA/CPLD对于当前的我来说,难度不是一点点。会打消我的DIY念头的

楼主:
这个知道,44*11个灯,正反驱的原理。
一开始也是想这样的,但不为便。想用的是点阵块而不是一个灯一个灯地去焊,故障高还费事~~
共阴共阳点阵块搭配使用也麻烦~~外观都一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要MCU去扫,我想要的是外挂IC去扫,MCU就负责通信、数据解读和控制。。

网友D:
我觉得每块点阵可以做成一个独立显示单元,IO口就足以取代595之类的,采用通讯方式修改各单元缓存

网友E:
你想自动扫描应该是必须自研发流片芯片的,你的知识财力还有需求应该都没有到这一步,直接挂个单片机,SPI通信,不就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自动扫描应该是必须自研发流片芯片的,你的知识财力还有需求应该都没有到这一步,直接挂个单片机,SPI ...

确实,所以需要找一个定扫IC,可以很多个,每个负责一部分的点阵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每块点阵可以做成一个独立显示单元,IO口就足以取代595之类的,采用通讯方式修改各单元缓存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来的

也可以几个点阵组成一个单元,IO口不够可以用595,方案还是一样的

网友F:
开源里有用MAX7219EWG的,你看是否合适 oshwhub.com/csw1053541731/max7912-shi-zhong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所以需要找一个定扫IC,可以很多个,每个负责一部分的点阵块

可以用这个
MAX7219CNG LED Matrix/Digit Display Driver

这么串联  用SPI

网友H:
MAX7219/MAX7221:这是一种常用的8位LED数字驱动器芯片,可用于控制多个LED点阵显示器。支持级联连接,只需要使用3个IO引脚(数据、时钟、片选)即可驱动多个芯片。

TM1637:这是一种数字管驱动器芯片,可以用于控制4位7段LED显示器。支持级联连接,只需2个IO引脚(数据、时钟)即可驱动多个芯片。

HT16K33:这是一种I2C接口的LED控制器芯片,可以用于控制8x8点阵LED显示器。支持级联连接,只需2个IO引脚(SDA、SCL)即可驱动多个芯片。

楼主:
谢谢诸位的参与,现在有了点思路。

诸位再看看有无不妥的地方?

Schematic Prints.pdf

楼主:
上图的单元板是6408的点阵模块,打错字了

网友I:
建议做全彩的12864,有专门的PWM扫描IC,比单色的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做全彩的12864,有专门的PWM扫描IC,比单色的还简单。

如果是全彩就用2812,可能更方便。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MAX7219/MAX7221:这是一种常用的8位LED数字驱动器芯片,可用于控制多个LED点阵显示器。支持级联连接,只需 ...

TM1637和HT16K33都不能级联吧。
HT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以前看过TM的芯片(全部)都没有级联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这个
MAX7219CNG LED Matrix/Digit Display Driver

好办法

楼主:
我找到一个TM1629A的,SOP32,可以驱动128点,比7219多了一倍。。不能级联可另想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