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个节能灯

楼主(2023-05-16):
这个节能灯简单,看起来是黄色的,实际是白色的。
电路板上共9个元件,两个电容、三个电阻、四个二极管,电容和二极管是上面有字看的出来的,电阻是我测试的。

网友A:
这玩意落伍了!

网友B:
阻容降压的,灯行业里最垃圾的设计,早已淘汰了!LED灯要恒流供电!

网友C:
阻容降压的,灯行业里最垃圾的设计,早已淘汰了,技术过时了,是恒流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的,灯行业里最垃圾的设计,早已淘汰了!LED灯要恒流供电!

阻容降压的特点不就是恒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的特点不就是恒流吗?

不是,电容的容量只是限制了最大电流而已,跟恒流两码事!

网友E:
现在牛逼的是芯片直接连着220V

网友F:
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35

AutoCAD

网友G:
现在一元包邮的灯都用上专用芯片不闪了

网友H(2023-07-08):
厉害了,CAD画线路图。以前有个同事用Altium Designer画CAD结构图,异曲同工之妙!
阻容降压没有隔离,不安全,测试时要注意。

网友I:
阻容降压电路的,现在逐渐被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和线性恒流源替代了。

网友J(2023-08-10):
厉害了,CAD画线路图。

网友K(2024-05-18):
引用 网友J:
厉害了,CAD画线路图。

我用PROTEL 99SE画过结构的三视图

网友L(2024-07-02):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的,灯行业里最垃圾的设计,早已淘汰了,技术过时了,是恒流供电。

阻容降压是最经典最耐用的电路了,寿命很长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落伍了!

主要是便宜成本低才有钱赚啊!

网友N(2024-09-12):
在无低价电源芯片使用的年代,最便宜的设计,现在的很多电蚊拍还在用。

网友O:
因为频闪而伤害眼睛。

网友P(2025-06-07):
引用 网友I:
阻容降压电路的,现在逐渐被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和线性恒流源替代了。

数显功率插座不是很多用220V电容降压稳压获得3.3V直流电源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L:
阻容降压是最经典最耐用的电路了,寿命很长的

简单耐用能解决问题就有生命力,这种电路似乎效率不高?

网友Q:
阻容降压,优势是成本低,理论上能实现恒流,缺点是电容容量随工作环节温度变化导致输出电流变化,且寿命有限,阻容降压无反馈调节机制无法弭平电网波动,频闪和波动深度对眼不友好,而且是非隔离电源,安全性先天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