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PID调节程序

楼主(2023-05-16):
分别有增量式PID调节程序、积分限幅调节程序、位置式PID调节程序
#include<stdio.h>
struct _pid
{
        float Setspeed;//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last;//定义上上个偏差值
        float Kp,Ki,Kd;//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float err_next;//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pid;
void PID_init()
{
         printf("PID_init begin \n");
         pid.Setspeed=0.0;
         pid.ActualSpeed=0.0;
         pid.err=0.0;
         pid.err_last=0.0;
         pid.err_next=0.0;
         pid.Kp=0.2;
         pid.Ki=0.015;
         pid.Kd=0.2;
         printf("PID_init end\n");
}
float PID_realize(float speed)
{
        float incrementSpeed;
        pid.Setspeed =speed;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incrementSpeed=pid.Kp*(pid.err-pid.err_next)+pid.Ki*pid.err+pid.Kd*(pid.err-2*pid.err_next+pid.err_last);
        pid.ActualSpeed+=incrementSpeed;
        pid.err_last=pid.err_next;
        pid.err_next=pid.err;
        return pid.ActualSpeed;
}
int main()
{
        int count;
        printf("System begin\n");
        PID_init();
        count=0;
        while(count<1000)
        {
                float speed=PID_realize(50);
                printf("%f\t",speed);
                count++;
        }
        getchar();
        return 0;
}

网友A: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B(2023-07-20):
全面介绍PID的多种程序范例,谢谢分享。

网友C:
还好可以借鉴

网友D(2024-10-15):
没有曲线图像输出?

网友E(2025-08-14):
给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