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的这些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3-05-16):
这个Header2, CON4, POWER_KEY都是什么元件呀,还有在画原理图时那个圈圈的标注可以不标吗

网友A:
这哪里看的出来哦哦

网友B:
全都是插座,英文socket

网友C:
接插件,与外部连接的接口

网友D:
key是按键,con是端口,Header是接插件,网络标号必须标

网友E:
按图纸分析Header2和 CON4都是插座  分别是供电的两针插座和连供电带传输数据的四针插座, POWER_KEY顾名思义是电源按键

楼主:
对不起,这是原本的原理图

网友F:
电源键可能是电源开关按钮?

网友G:
Header插针连接器元件
CON Connector插头插座
POWER_KEY  电源开关
还有在画原理图时那个圈圈的标注可以不标吗 -----那是总线接口标识,代表总线接入的网络,没有那个网络标识就代表网络都没,代表生成PCB就没网络连接了。千万不要以为随意画根线就觉得可以了

网友H:
前面3个都是座子,p8应该是电源开关

网友I:
都是端口的接插件,有一个是电源开关按键

网友A:
全部都是 插口吧,还有就是芯片

网友J:
排针排母,或者别的连接器,没有这个就没有对外接口了

网友K:
第一个是总线,第二、三个是2PIN和4PIN的连接器,第四个是跳线或者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