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上电脑不显示

楼主(2023-05-16):
连接后,电脑那里没有显示端口,不能烧录程序进去,但是单片机可以正常通电使用,这是板子坏了还是?求助大佬

网友A:
单片机是否有串口?是否连接的串口还是USB转串口,电脑是否装有相应的驱动程序?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也许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估计你的数据线有问题,数据线里有4根线,电源线2根,数据线2根,如果数据线断了或接触不好,那就识别不到芯片,自然就不显示端口,但电源线肯定是好的,所以单片机能工作。也可能你的电脑端口有问题,接触不良,换个线,换个端口试试。 如果能显示端口,但不能装驱动,那就证明数据线没问题,电脑端口没问题,

网友C:
检查是否选错芯片型号,是不是连接了通信端口。如果是连接的通信端口,那就把通信端口那两条线拔出来。

网友D:
最好拍个照片上来,这么说太不清楚了,是什么连接,串口还是usb。使用什么工具烧写? keil还是stlink等等

网友E:
先看下驱动是否正常

楼主:
这不是usb口,电源是圆口,听有人说这个口只能读不能写。
主要板子是我自己焊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焊的有问题,但它又可以通电并使用里边原有的程序,就是烧入不了程序进去

楼主:
它上电后里边原有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F:
数据线出现了问题

网友G:
我才遇到过,没有装驱动,自己去网上下载一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H:
你这个是电源接口,只提供电源,没有通信功能,如果要电脑上显示端口,需要单片机的串口和电脑连接才行

网友I:
你这板子没看到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端口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它上电后里边原有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需要加USB转串口芯片才能与PC连接

网友K:
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不是usb口,电源是圆口,听有人说这个口只能读不能写。
主要板子是我自己焊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焊的有 ...

这个肯定是不能下载的,简单一点的操作就是上某一个宝买一条USB转TTL串口的下载线,几元包邮的,一头是USB插头另一头是杜邦线插头,单片机电路板上找空位分别焊上直插排针,USB下载线驱动装完后就可以用stc-isp软件下载程序了,注意STC下载有上电顺序的要求。

网友M:
查看自己驱动是否有装

网友D:
跟电脑连接的是什么口? 9针串口还是USB口? 图片上没有找到 另外检查一下单片机的调试线序。原有程序可以运行说明单片机和可以正常工作。至少电源和晶振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小问题了。仔细查查

网友N:
你自己焊的,最起码有个原理图吧,就是你照着焊接的图,要么把P30 P31引出来,估计大概率是你上面的2针端子,然后得找个usb转串口的小板子,用STC-ISP软件才能给单片机传程序,多看,细看单片机的手册。STC的手册写的很详细。只给供电是不能传程序的。

网友O:
负载太重

网友P:
驱动没有安装,电脑里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连线错误;
串口只支持STC型号的下载,其他不支持;
在单片机先停电状态下,然后点下载按钮,最后给单片机上电(必须按顺序)

网友E:
1、先去设备管理器检查 设备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2、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
3、烧录步骤最好网上看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