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DHT11温湿度程序

楼主(2023-05-17):
主控stm32f103zet6传感器DHT11

oled是0.96寸4引脚iic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emperature,humidity;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printf("\r\n wecome to DHT11");

    OLED_Init();
    DHT11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 0, "temperature:",16);
    OLED_ShowString(0, 2, "humidity:",16);

    while (1)
    {
        if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 0)
        {
            char temp[20], humi[20];
            sprintf(temp, "%d%dC", temperature / 10, temperature % 10);
            sprintf(humi, "%d%d%%", humidity / 10, humidity % 10);
            OLED_ShowString(95, 0, temp,16);
            OLED_ShowString(95, 2, humi,16);
                                          printf("\r\n temperature:%d℃,humidity:%d",temperature,humidity);
                                }
                    else
                                {  printf("\r\n EEROR! THE DHT11 HAS NO RESPOND...");
                       delay_ms(100);
                                }
        delay_ms(1000);
    }
}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RCC->APB2ENR|=1<<8;    //使能PORTG口时钟
        GPIOG->CRH&=0XFFFF0FFF;//PORTG.11 推挽输出
        GPIOG->CRH|=0X00003000;
        GPIOG->ODR|=1<<11;      //输出1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Keil代码下载:: 温湿度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