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充电电路疑问

楼主(2023-05-17):
这个恒流充电电路,充满能达到1.4V吗,如果不能应该怎么改。

网友A:
肯定充满能达到1.4V,甚至超过。

网友B:
这电路恒流520mA。
电池最大电压估算
5-(0.8+1.25+0.7)=2.45V。注:LDO压差0.8V,基准1.25V,1N4007压差0.7V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用来充电电池一定爆,板凳分析的是恒流充电阶段,过了恒流阶段电池电压不断升高,电流不断减小,如果电池一直不爆那么电压一定越来越高,电流越来越小,最终电压无限接近5V,除非电池能够撑到5V否则就一定会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