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的单击和长按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05-17):
#include <stc8h.h>

#define BUTTON1_PIN P00
#define BUTTON2_PIN P01

#define LONG_PRESS_THRESHOLD 500 // 长按阈值,单位为毫秒

// 假设按键状态的枚举类型为 ButtonState
typedef enum {
  IDLE,
  PRESS,
  RELEASE,
  LONG_PRESS
} ButtonState;

// 按键状态变量
ButtonState button1State = IDLE;
ButtonState button2State = IDLE;

// 处理按键1的单击操作
void handleButton1Click() {
  // 处理按键1的单击操作
        COM4_DA_L= 0xff;

  // ...
}

// 处理按键2的单击操作
void handleButton2Click() {
  // 处理按键2的单击操作
          COM5_DA_L= 0xff;

  // ...
}

// 处理按键1的长按操作
void handleButton1LongPress() {
  // 处理按键1的长按操作
  // ...
}

// 处理按键2的长按操作
void handleButton2LongPress() {
  // 处理按键2的长按操作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
    for (j = 110; j > 0; j--);
  }
}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按键引脚设置
      TSCHEN1 = 0xff;
    TSCHEN2 = 0xff;
    TSCFG1  = (7<<4) + 6;        //开关电容工作频率 = fosc/(2*(TSCFG1[6:4]+1))
        TSCFG2  = 1;
    TSCTRL = 0x80;//使能触摸按键功能、自动重复扫描按键、不等待标志清零、使用内部32K晶振、不使能16位比较器、不使能低功耗唤醒、单次扫描1次
            P_SW2 |= 0x80; //开启控制寄存器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COMEN = 0xff; //使能 COM0~COM7
        SEGENL = 0xff; //使能 SEG0~SEG7
        SEGENH = 0xff; //使能 SEG8~SEG15

        LEDCTRL = 0x20; //LED 驱动共阴/共阳模式
        LEDCKS = 7; //设置 LED 刷新频率
        LEDCTRL |= 0x80; //LED启动

  while (1) {
    // 检测按键1状态
    if (BUTTON1_PIN == 0) {
      delayMs(5); // 延时去抖动
      if (BUTTON1_PIN == 0) {
        // 按键1被按下
        button1State = PRESS;

        // 延时一段时间,并检测是否达到长按阈值
        delayMs(LONG_PRESS_THRESHOLD);
        if (BUTTON1_PIN == 0) {
          // 达到长按阈值
          button1State = LONG_PRESS;
          handleButton1LongPress();
        } else {
          // 没有达到长按阈值,执行单击操作
          button1State = RELEASE;
          handleButton1Click();
        }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 (BUTTON1_PIN == 0);
        button1State = IDLE;
      }
    }

    // 检测按键2状态
    if (BUTTON2_PIN == 0) {
      delayMs(5); // 延时去抖动
      if (BUTTON2_PIN == 0) {
        // 按键2被按下
        button2State = PRESS;

        // 延时一段时间,并检测是否达到长按阈值
        delayMs(LONG_PRESS_THRESHOLD);
        if (BUTTON2_PIN == 0) {
          // 达到长按阈值
            button2State = LONG_PRESS;
            handleButton2LongPress();
        } else {
// 没有达到长按阈值,执行单击操作
            button2State = RELEASE;
            handleButton2Click();
}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 (BUTTON2_PIN == 0);
    button2State = IDLE;
  }
}
  }
}

// 执行其他代码逻辑

为啥我按键没按他就已经亮了

网友A:
STC8H触摸键功能做长按有点难度。

网友B:
按键消抖不要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