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问一下各位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屏幕截图 2023-05-17

网友A(2023-05-17):
原理上讲,Q1110截止的时候LED2110发光,Q1110导通的时候LED2110熄灭,但R6110的阻值太大,估计三极管截止时LED也不会发光

网友B:
3.3V 接20K  这个灯暗的都看不见了

网友C:
了解一下三极管的功能你就知道了
三极管是一种常见的电子器件,它具有不同的端口,分别是:

基极(Base):基极是三极管的输入端口。通过控制基极电流,可以控制三极管的放大或开关特性。当基极电流大于某个阈值时,三极管将开始导通。

发射极(Emitter):发射极是三极管的输出端口。当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时,电流从发射极流出。

集电极(Collector):集电极是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端口。它接收或输出电流,具体取决于三极管的工作模式和应用场景。

具体功能和工作模式取决于三极管的类型和配置。以下是两种常见的三极管类型及其基本功能:

NPN三极管:NPN三极管由两个PN结组成,其中N型区域夹在两个P型区域之间。它的基极与负极(通常是地)连接,发射极与负极相连,集电极与正极连接。当在基极注入足够的电流时,NPN三极管变为导通状态,电流从发射极到集电极流动。

PNP三极管:PNP三极管与NPN三极管相似,但极性相反。P型区域夹在两个N型区域之间。它的基极与正极相连,发射极与正极连接,集电极与负极(通常是地)连接。当在基极注入足够的电流时,PNP三极管变为导通状态,电流从集电极到发射极流动。

三极管广泛应用于电子电路中的放大器、开关、稳压器等功能。其具体应用取决于电路的设计和配置。

网友D:
这是一个可以工作但有问题的电路,基极电流比集电极电流都大要三极管干什么?去掉三极管直接驱动LED就可,LED+接正电源

网友E:
这个是驱动电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