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LED数码管显示从0到9999 9999

楼主(2023-05-17):
初学单片机,学到LED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发现个位数显示快,到了十位数及以上的时候,速度就慢下来了。
单纯调延时似乎不行,想要做成每次加1的速度都差不多时间,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决?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clk = P3^0;
sbit dat = P3^1;
sbit sclk1 = P3^2;
sbit sclk2 = P3^3;
uchar code num[]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100us(uint n)
{
   uchar i;
   for(;n>0;n--)
   {
      for(i=0;i<10;i++){;}
   }
}

void data_num(uchar dat8)        //串口数据发送数字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clk = 0;
      dat = (dat8 >> i) & 0x01;
      clk = 1;
   }
   sclk1 = 0;
   sclk1 = 1;
}

void digit_num(uchar digit)        //串口数据发送LED位数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clk = 0;
      dat = (digit >> i) & 0x01;
      clk = 1;
   }
   sclk2 = 0;
   sclk2 = 1;
}

int digit_check(ulong n)        //检测显示目标数的位数
{
   uchar m;
   if(n>9999999)
   m = 8;
   else if(n>999999)
   m = 7;
   else if(n>99999)
   m = 6;
   else if(n>9999)
   m = 5;
   else if(n>999)
   m = 4;
   else if(n>99)
   m = 3;
   else if(n>9)
   m = 2;
   else
   m = 1;
   return m;
}

int main(void)
{
   ulong i,n;
   uint ii,j,m;
   while(1)
   {
      for(i=0;i<100000000;i++)        //从0显示到9999 9999
      {
         for(ii=0;ii<30;ii++)        //显示延时
         {
            m = digit_check(i);
            n = i;
            for(j=0;j<m;j++)
            {
               data_num(0xff);
               digit_num(0x01 << j);
               data_num(num[n%10]);
               delay100us(100);
               n = n/10;
            }
         }
      }
   }
}

网友A:
显示数目递进不要用for,用定时间隔+1.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clk = P3^0;
sbit dat = P3^1;
sbit sclk1 = P3^2;
//sbit sclk2 = P3^3;
uchar code num[]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ata buf[8];
ulong n,m;
uchar i,k;
uint j;

void data_num(uchar dat8,digit)        //串口数据发送数字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clk = 0;
      dat = (dat8 >> i) & 0x01;
      clk = 1;
   }
   for(i=0;i<8;i++)
   {
      clk = 0;
      dat = (digit >> i) & 0x01;
      clk = 1;
   }
   sclk1 = 0;
   sclk1 = 1;
}

void InitTimer0(void)//@12MHz 1ms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int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m=n;
                for(i=0;i<8;i++)
                {
                        buf[i]=m%10;
                        m/=10;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j++;
        if(j>=500)//500ms
        {
                j=0;
                if(++n>99999999)
                        n=0;
        }
        data_num(0x01<<k,num[buf[k]]);
        k=++k%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数目递进不要用for,用定时间隔+1.

感谢!
改用定时器,果然正常显示了
改后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clk = P3^0;
sbit dat = P3^1;
sbit sclk1 = P3^2;
sbit sclk2 = P3^3;
uchar code num[]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long number;
uchar a = 0;

void delay100us(uint n)
{
   uchar i;
   for(;n>0;n--)
   {
      for(i=0;i<10;i++){;}
   }
}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a++;
   if(a == 10)
   {
      ++number;
      a = 0;
   }
   if(number == 100000000) number = 0;
}

void data_num(uchar dat8)        //串口数据发送数字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clk = 0;
      dat = (dat8 >> i) & 0x01;
      clk = 1;
   }
   sclk1 = 0;
   sclk1 = 1;
}

void digit_num(uchar digit)        //串口数据发送LED位数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clk = 0;
      dat = (digit >> i) & 0x01;
      clk = 1;
   }
   sclk2 = 0;
   sclk2 = 1;
}

int digit_check(ulong n)        //检测显示目标数的位数
{
   uchar m;
   if(n>9999999)
   m = 8;
   else if(n>999999)
   m = 7;
   else if(n>99999)
   m = 6;
   else if(n>9999)
   m = 5;
   else if(n>999)
   m = 4;
   else if(n>99)
   m = 3;
   else if(n>9)
   m = 2;
   else
   m = 1;
   return m;
}

int main(void)
{
   ulong n;
   uint i,m;
   number = 0;
   T0_init();
   while(1)
   {
      m = digit_check(number);
      n = number;
      for(i=0;i<m;i++)
      {
         data_num(0xff);
         digit_num(0x01 << i);
         data_num(num[n%10]);
         //delay100us(100);
         n = n/10;
      }
   }
}

楼主:
这个好,省一个IO口,代码看起来也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