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参数计算

楼主(2023-05-17):
我想请教一下,做单片机电源电路设计部分。选用一个5V/A的电源适配器,它的参数计算都包括那些。网上找半天找不到。。。。

网友A:
设计参数是根据设计目标来定的。
你做【单片机电源】它的最大电流、瞬间电流、最低电压、最高电压、掉电时间……,就是你的设计参数。

网友B:
一般单片机供电部分设计,需要考虑主供电电路,然后选型是否线性稳压,还是隔离稳压,一般情况下选用7805与1117-3.3V稳压即可

网友C:
以下是需要考虑和计算的一些参数:
输出电压(Output Voltage):确定所需的输出电压为5V。这是单片机电路所需的电压级别。
输出电流(Output Current):根据单片机电路的功耗需求,确定所需的输出电流。确保所选的适配器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如果知道单片机电路的最大电流需求,建议选择具有较高输出电流能力的适配器。
输出功率(Output Power):计算适配器的输出功率。使用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的公式进行计算。例如,如果输出电流为1A,输出电压为5V,则输出功率为1A × 5V = 5W。
输入电压(Input Voltage):确定适配器的输入电压范围。通常,220V AC的输入电压适用于家庭和工业应用。如果有其他特殊的输入电压需求,请根据您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输入电流(Input Current):计算适配器的输入电流。这可以通过使用输出功率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来估计。效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表示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间的比率。例如,如果适配器的效率为80%,则输入功率为输出功率 ÷ 效率 = 5W ÷ 0.8 = 6.25W。然后,根据输入电压来计算输入电流。
效率(Efficiency):了解适配器的效率特性。适配器的效率表示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间的比率。高效率的适配器可以减少能量损耗和发热,并提供更可靠的电源。
其他特性:除了上述参数,还应考虑适配器的其他特性,如过载保护、过热保护、电源稳定性和电磁兼容性等。

在选择电源适配器时,确保满足单片机电路的功耗需求,并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和规定。仔细阅读适配器的技术规格和数据手册,以便了解其性能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