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ls192设计60秒倒计时十位电路

楼主:
用74ls192设计简单的60秒倒计时的十位电路从6开始倒计时,到1后直接跳6,不会跳0,有什么解决方法吗?附上我的计数电路,麻烦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可改进的地方。

60倒计时电路

60倒计时电路

十位电路

十位电路

网友A(2023-05-17):
1、列出真值表。
2、画出卡诺图。
3、写出逻辑公式。
4、画出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数码管可以用我那种吗?这样就不用加译码器,电路更简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已经成功了。解决了我这两三天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