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图上蜂鸣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5-17):
图上蜂鸣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蜂鸣器怎么响怎么工作,去找找三极管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蜂鸣器是一种常见的电子器件,用于产生声音或警报信号。蜂鸣器的工作原理基于声学振动和电磁感应的原理。
蜂鸣器通常由以下几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
1.音圈(Voice Coil):音圈是蜂鸣器的振动元件,通常是一个绕制在磁性芯上的线圈。
2.膜片(Diaphragm):膜片是与音圈连接的薄膜或振动片,其振动产生声音。
3.磁铁(Magnet):磁铁提供了一个磁场,使音圈在其内部运动。
当蜂鸣器接收到电流时,根据电流方向和大小,会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这个交变的磁场与音圈中的电流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力使音圈开始振动。音圈的振动传递到膜片上,导致膜片也开始振动。膜片的振动产生了声波,从而形成了听觉上可察觉的声音。
通过控制输入到蜂鸣器的电流的频率和幅度,可以产生不同音调和音量的声音。

网友C:
要看这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有源蜂鸣器的话,P11给个低电平,Q1导通,蜂鸣器就通电正常工作了
无源蜂鸣器,P11需要给一定频率的PWM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并且不需要工作时,需要把P11拉高
一般驱动蜂鸣器用NPN管,放负极驱动比较好,这种正极驱动的话,还要考虑供电电压和IO电压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看这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有源蜂鸣器的话,P11给个低电平,Q1导通,蜂鸣器就通电正常工作了
无源 ...

不,看P11的标号是51,标准51单片机默认上电是高电平,如果用NPN管子上电时会b一下很讨厌的。

网友E:
是问蜂鸣器的工作原理还是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F:
通过控制P11端口的电平,实现三极管的导通,从而实现蜂鸣器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问蜂鸣器的工作原理还是电路的工作原理?

电路的

网友G:
高电平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蜂鸣器不响,低电平三极管导通  就响

网友H(2023-06-30):
若输入为高电平时,三极管Q1截止,蜂鸣器无电流,不会发出报警声;若输入为低电平时,三极管Q1导通,蜂鸣器有电流,会发出报警声。

网友I:
无源蜂鸣器要给特定的脉冲才能发声,有源蜂鸣器的话,给额定电压就能发声。电路图上两种蜂鸣器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