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运放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

楼主(2023-05-17):
想请教大佬们,对于一个由运放组成的同相运算电路,如何测量它的输入与输出阻抗?

网友A:
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小,这是运放最基本的概念。

网友B:
步骤:
输入阻抗测量:
将输入信号源连接到同相运算电路的输入端。
测量输入信号源提供的电压(Vin)和输入端的电流(Iin)。
计算输入阻抗(Zin):Zin = Vin / Iin。
输出阻抗测量:
将一个负载电阻(Rload)连接到同相运算电路的输出端。
测量负载电阻的电压(Vout)。
移除负载电阻,测量输出端的空载电压(Vout_0)。
计算输出阻抗(Zout):Zout = (Vout - Vout_0) / Iload,其中Iload是负载电阻上的电流(通过Ohm's Law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小,这是运放最基本的概念。

理论计算可以等效,实际中要引入负反馈,所以会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骤:
输入阻抗测量:
将输入信号源连接到同相运算电路的输入端。

请问,输入信号为交流,那所测的Vin与Iin应当是瞬时值还是平均值(仿真时发现Iin的直流成分占主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计算可以等效,实际中要引入负反馈,所以会有差别

实际电路楼主已经贴出来了,看不见吗?

网友C:
基本运放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计算方法如下: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是指输入端口对外部信号源的阻抗。对于非反馈运放电路,输入阻抗可以近似看作无穷大,因为输入端口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端口会存在微小的电流流入,因此输入阻抗可以用一个非常大的电阻来近似表示。一般来说,输入阻抗可以通过运放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来计算。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是指输出端口对外部负载的阻抗。对于非反馈运放电路,输出阻抗可以近似看作零,因为输出端口的电压与负载电压相等。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输出端口会存在微小的电压下降,因此输出阻抗可以用一个非常小的电阻来近似表示。一般来说,输出阻抗可以通过运放的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来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反馈运放电路,输入输出阻抗的计算方法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反馈电路来进行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入信号为交流,那所测的Vin与Iin应当是瞬时值还是平均值(仿真时发现Iin的直流成分占主导)

测交流阻抗应该用有效值。